本地连接正常但是却上不了网

楼主(2009-10-05):
昨天有一客户的电脑,说上不了网了。在我这里能上去,但是到了他那里却上不去,怀疑是网线的问题,用别人的笔记本却又能上去,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为什么会这样啊?他的网线太长了,大概有300米,从未遇见过这种问题,有那位高手遇见过吗?恳求帮助。
  哦对了!他用的是镇政府里面的光纤交换机分过来的线。

网友:
300米的网线当然上不了,我也遇到这类似的情况,笔记本能上,台机不能上,后面加一HUB解决了问题
照我的办法试试,应该可以了。其实网线超过100米上网就不是很稳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笔记本却没事,真的郁闷。

网友:
不会吧300米还能好用
100米都不行 还得在中间加一个交换机

网友:
把网卡100M设置成10M就可以上 原因:网线长接收不好

网友:
我在试试看吧。多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300米太夸张了,原来tcl的交换机能传输150米,不要听别人怎样说的。要相信科学,如果自动获取的地址你就ping一下网关,或者ping个域名看能不能正常解析。实在不行就手动指定,再不行就网络降速,或者到别的屋子试试,还不行就再重装个系统,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牛人呀,我给客户接90米网线还让客户加交换机,300米接起来还能用,厉害,是室外网线???6类线???

网友:
利害,300百米接给用户,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可见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300太长了,信号都被网线损耗掉了

网友:
300太长了,不过现在世面上有种网线延长器,说明书上写可以用到600米的网线,据说效果还好的。

网友:
300太长了,不过现在市面上有种网线延长器,可以使用600米网线,效果还可以的,楼主可以试试的。

网友:
线质量怎么样,太长了,200米的质量最好的线,改成10M勉强可以上,但有时候还是会掉线的,我试过的。嘻嘻、

网友:
线质量怎么样,太长了,200米的质量最好的线,改成10M勉强可以上,但有时候还是会掉线的,我试过的。嘻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啦!10M效果最好啦!最好设置个网关

网友:
线长了,线间电容很大,高低电平相差不明显,就这是为什么会掉线的原因。设成10M以后,信号频率变小,脉宽提高,线间电容效应变小。

网友:
昨天有一客户的电脑,说上不了网了。在我这里能上去,但是到了他那里却上不去,怀疑是网线的问题,用别人的笔记本却又能上去,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为什么会这样啊?他的网线太长了,大概有300米,从未遇见过这种问 ...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能上台机不能上还是要看下水晶接头是不是按标准来接的,先不管线路长短,大多客户对线路长短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笔记本是自适应网卡,遇到过一客户拉100米线路台机不能上笔记本能上来店里埋怨我给换的网卡是坏的,后来上门给正确接线后收了50块大洋,本来只能收20的,那客户是个电工,收50他也服了

网友:
N年前我做过两头用HUB,距离可能200多米,买的最好的线。用了几年了,中间被雷打过一次,换了一个HUB。

记住:HUB是10M半双工的,叫集线器。现在卖的都是交换机了,最好在150米内用。

1、线材达标 2、按标准做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