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待】SATA硬盘无法引导

楼主(2009-10-05):
(WD sata 80G )本来是帮别人重作系统,没想到我只是给硬盘重分了区,并且用ghost做了系统,结果每次开机弹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i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无奈,我考虑可能是我的.gho的文件有问题,后来我就通过USB硬盘读取xp正常安装系统到C,当系统进行到xp重启的第一步厚,很无奈,系统再次弹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i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此时,我怀疑,引导区有问题,于是,我给硬盘重新分了区,且fdisk /mbr然后重装系统后,重启,依旧是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i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我简直都要崩溃了,我在bios里查看硬盘,发现很搞笑,有时能检测到,有时检测不到。

但是,我每次进入dos,发现不仅可以查到C:,还有,D:,E:,F:等,都在,这表明系统可以找到硬盘。

但就是,无法引导,我用自制的引导光盘,从“第一块硬盘的第一个区引导XP”,结果,是正常的,可以进入XP的下一步安装界面。

为了排除是主板还是硬盘的问题,于是我将此硬盘安装到另一台电脑,依旧出现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i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搞了这么久电脑,这次的问题,让我很丢脸,因为,我做系统之前,人家的还是可以进入xp的,我只不过重分了区,没想到背了个把人家硬盘搞坏的罪名,唉……

丢人啊。

网友:
哪位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  谢谢了。  QQ303083825

网友:
估计你分区根本就没把C盘激活成引导分区
再用fdiks /mbr了无没用的

网友:
我用PQ激活过的 。

网友:
我现在把挂在其他机器上,做从盘。可以识别80G

网友:
使用DISKGEN来激活引导分区时王道

网友:
对,使用DISKGEN来激活引导分区。有没有效果你可以查看零扇区的分区表部分开头有没有80标志嘛

网友:
换个数据线 看看, 有时能检测到 有时不能 说明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最好是用纯安装版XP安装盘给硬盘分区,这样省事多了,还有,顺便看一下硬盘的排针是不是弯了或者是缩进去了。

网友:
大侠们。是SATA的。哪来的排针?   低格也用过了。 分区表开始有没有 80  我没太在意。已经试了N多方法了 。 完全安装。也弄了。什么分区工具都分了。 都不行。    急啊 。实在没办,就拿个40G的做引导。80G挂从。我头疼。  谁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
请问你用40G引导时,这个40G是sata还是pata,bios的设置你确定没有设错?另你说可以进dos,怎么进去的,用这块80G的盘进去,还是用其他的引导盘进去?bios的问题比较大,我认为。

网友:
你的机器是台式机吧?最好的方法换个硬盘试试,看是不是他的硬盘有问题?bios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只有 数据线 电源线 硬盘 主板这些设备的问题。有些事情很巧的。今天一个客户拿了台东芝的6年前的机器来装系统,装了2个多小时机器点不亮了,后来发现内存坏了,客户不愿意。我说这是巧事。跟我们没关系,你可是看着我们装的(客户在我们这呆了2个多小时)要是他不监督着,就难说了!真是邪

网友:
用F32,再用安装版试试,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用DM分区就可以了`~一般弟一分区是主分区~~不是都是FAT32格式的~~

网友:
估计是MBR出问题了,重新初始化一下MB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