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45GL主板无复位电压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05):
一款845GL的主板,能上电但不跑码,测各供电电压均正常,但各插槽和U座无复位电压,跑线路其电压由一门电路控制,门电路的输入端一直进到SB里去了,并接有一上接电阻,开机测门电路输入端电压一直为OV,飞一3.3V电压到门电路输入端,各插槽的复位端马上有正确的电压了,请问高手SB要输出复位信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例故障除了怀疑SB坏了,还有哪些地方坏了也会出现无复位信号故障.

网友:
南桥要输出复位信号满足条件:
在南桥的电压,时钟(14。318过来的),PG(电源排针9#过来)正常的情况下,南桥内部复位模块开始工作。
不过,昨天修一块主板,能触发,主板无复位,到最后发现是由32。768晶振一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我查了一下,时钟均正常,PG电压正常,量32.768晶振两端有电压.没有头绪了,请有经验的高手们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门电路的输出脚进南桥的把而且这个输出脚还接在rst跳线上并且有一上拉电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应该复位跳线上也没电压,先查上拉电阻另一端有没有高电平,有的话查电阻是否虚焊或损坏,不行就换门电路芯片,应该是门电路内部短路造成把复位跳线一直被拉低,而楼主从别处飞来一高电平时能有复位据我分析应该是在飞线过来时有一个瞬间的高电平然后因短路又瞬间被拉底。而这种高低电平的转换正好复合了复位电路的触发方式,所以复位就有了。PS:本人也属于菜鸟级的,学习以后一直没机会实践,以上纯属个人分析,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2楼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典型的32.768晶震或谐振电容老化后频率异常导致南桥工作异常而引起复位不正常的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析,我估计是南桥工作不正常方面多一点,门电路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将南桥到门电路之间的线路断开测量,还是没有高电平,但上拉电阻电源端有3。3V的电压。

网友:
那就是南桥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