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整理IBM Z60T帮障

楼主(2009-10-05):
IBM Z60T 开机后暗屏(外接显示正常),高压板上指示灯都不亮,关机再开机就掉电(IBM对屏部分好像有检测,有信号或供电没送到的话会掉电),对CMOS放电,停一会再开的话就不掉电了,仍然暗屏.........................以为屏线问题,订了一根屏线换上后故障依旧    后测暗屏时显卡(集成显卡的)没有发出BLON信号给PMH6,这个信号发出是不是需要什么条件,还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集成显卡应该是北桥问题,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集成显卡应该是北桥问题,先加焊一下看

网友:
现在还一个情况就是指示灯都不亮,换了屏线\高压板都不行

网友:
主板上的保险断了,屏线接口附近  仔细查查,可以参照IBMT4的 板子  理论一样

网友:
量了下屏线接口正反两面的保险没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