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4407 场管的问题,请老师们帮忙

楼主(2009-10-05):
AO4407为P型管。极限电压(VDS):-30,  工作电压(VGS):20,  极限电流(ID):-12    ,查S极有输入为19.05V、4.0A,G极就是S极通过一个好像474的电阻(看不清楚了)供电、有13.01V、2.0A。我换了很多P型管包括买了几个新的AO4407,D极都没有输出。我简直要疯了,是是我那里弄错了,电烙铁温度高了把管烧了?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后来我用N型管飞线连接,S极有17多点输出了。

网友:
主板上哪里来的比12V大的电压?

网友:
MOS工作原理:G极有控制电压,D级和S级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