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ELL引脚定意

楼主(2009-10-05):
我想改个电源板  接了3根线 5V 地 ON/OFF    接了以后,开机后灯不亮。ON/OFF我接的是那个不开机无电压,开机有电压的那个脚。 其他的都没有接。

网友:
是BENG代工的板,谁能给我发个引脚定意啊。

网友:
如果你的高压条是5V的  按你说法接的话应该是可以点亮的
除非条坏 或你的输入电压不对

网友:
不大清晰楼主的思路。。

网友:
找个12V的。。找个地。找个开机后有的5V接上就行了。今天才改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