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东芝SS2000开机掉电
开机电源指示灯一亮就灭了,电流0.45左右马上掉电到0.03-0.02-0.03-o.o2---------------------循环。。
掉电

网友:
各大电杆触发瞬间都有电压跳变。。。

网友:
又一个掉电的,死人了,我的还没修好,不能给你建议

网友:
期待你的答案啊。。 斑竹们呢。。 进来看下撒。。。。

网友:
只能试着断开电压看看了,先拿掉主振看看按电源键电压还能不能挂住,照这方法往下看肯定有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活着吧温控给他短起来看看,也有可能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嘿嘿, 我在第一时间就一个电杆,一个电杆的断开了, 电流还是挂不住。

网友:
感觉这个跟电压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CPU供电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送到我这里来修,一定修好,不好不要钱,因为这是东芝原装的笔记本,掉电,它会闪黄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