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来烤主板如何?

楼主(2009-10-0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cd65246c9d537a.htm   说是电烤炉呢,把里面的发热板拆下来或者直接用来加焊BGA可不可以,请DIY高手给个建议。本是没多少MM,又想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50元不贵,但加热均匀不?

网友:
内胆小了点~~主板可能放不进去哦~

网友:
10升容积信誉、质量、服务三重保证特价50

容积太小了。。 这个做干燥还是可以的,不过温控不是很准确,温度最好是打的低一些

网友:
不错的构思哟,但效果不知道乍样啊!

网友:
一个小点的锡炉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
我看不行丶如果把里面的发热板拆下来或者直接用来加焊BGA也不好丶如果要加热不如买个可调温的取暖器

网友:
用来预热还可以,做BGA是不行的

网友:
用来预热主板还有烘干BGA芯片不错,但是体积有点小了,维修量大的话就不够用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创意。

网友:
这个据说有人用过

网友:
看了评价才知道,这东西是赠品拿来卖的,只有一个15分钟的定时器,根本没有什么温控,
说白了点就是一套外壳里面装了两根石英电热管再配个15分钟定时器,出厂了
功率只有750W,估计加温的速度也是很慢的

网友:
靠鱼道是绝对没有问题,做主板BGA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以下吗?做了BGA的板子你要保证质量呢啊。

网友:
bga真的那么重要吗

网友:
我看不行,楼主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做 bga前的 考箱 可以 !
\

网友:
烤主板可以,BGA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重要!说到用这个。见怪不怪。多做几年的高手。都知道用这个。没什么好神奇的

网友:
没有介绍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