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0-05):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精英P4VXASD2的主板,不亮说是搬机器搬不亮的,我插上诊断卡发现诊断卡上什么都不显示,测各项电压正常,BIOS刷过,I/O换过,都不行,时钟电压1.3几V.问下时钟电压正常不,如正常还有哪有问题,急^^

网友:
可以很明确的话你知,不正常,正常的为3.3V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时钟晶振1.3几V

网友:
既然点不亮,如果各待机电压都正常,就要先查触发电路啰

网友:
内存插槽  没问题吧   昨天修个机器也不显示  查电压都正常。。最后 清理完内存插槽点亮了。。。
越不起眼的地方。越不容易被想到。。。

网友:
诊断卡上不显示数字,可是还有几个主要的信号有没有~~比如复位。帧周期信号,修板不是看跑码,主要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