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915主板的怪事一桩

楼主(2009-10-05):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915主板,上DDR1代内存的,挑内存挑的厉害。很多品牌的内存它都不认,所以最初只给了它一条128M16BIT的现代小条,它认。
后来我需要运行3DMARK,怎么也加不上内存了,就把压在箱底的一条用残废颗粒叠焊出来的256M大杂烩颗粒的内存插上,它居然跑起来了,且一直工作得很好。
我一直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INTER在设计这种过渡芯片时,不认好内存,只认全世界最烂的内存条?

网友:
估计不是INTEL的事情  这样事情还是找七彩虹的好   。

网友:
这种板子是我45米在我们大厦里淘来的二手,批量可能还便宜一些。是不是这种板子性能真的很烂才低价的?通过刷新BIOS能改善兼容性吗?以前我有过一块INTER的915板子,也是插DDR1代条子的,就挑内存。没办法我改的SPD它才兼容的。
插1代内存的915好象是臭名昭著。

网友:
我猜,这个要么是板子在别人手里点不亮,或者兼容性差的要命才低价出售的,不知道转了多少手。刷下BIOS碰下运气吧!很少碰到刷内存SPD的现象,一般品牌内存兼容性都不错。

网友:
网吧淘汰下来的,100多块呢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就是不怎么样,通病吧

网友:
内存槽用酒精洗洗,量下主板内存供电电压,其他配件不兼容也可置内存反复重启

网友(2009-12-21):
就因为是这样,所以价格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