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10-05):
一块华硕P4PE2——X主板,插主板诊断卡开机,诊断卡不显示任何数字,CPU假负载各项电压均正常。仅内存电压为3.3V,不正常,但我用万用表量了内存场管源极为2.56V,漏极为3.3V,电容也是2.56V,均正常,就有内存插座也是3.3V,一时不知道主板哪里引起主板内存电压不正常,找不到原因,郁闷,紧急求教,我是维修菜鸟,望高手指点。

网友:
数码卡不显示任何数字??那有无复位信号,;有无帧周期信号?内存电压一定是你量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应该不会量错啊,电压都正常,只有内存电压不正常,我是用假负载和内存打阻卡值量的

网友:
这个论坛有没有高手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郁闷,没有人回贴

网友:
有人回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