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华硕P4B533-X)真麻烦

楼主(2009-10-05):
主板来的时候是开机几秒就掉电!是按时间来掉电的,i/o是W83627THF-A.怀疑是i/o的事换了个W83627THF.刚换上的时候开机很好,也没有掉电!在装机时有开始掉电了!又把i/o加焊一遍,有好了!过了一会有时老样子了!是i/o不一样所导致的吗?没有相同的i/o可换!是i/o的是还是主板那的毛病啊!

网友:
估计你还是没焊好!

网友:
THF-A可以代THF,但是反过来不行吧

网友:
估计IO没旱好  要不就性能不良

网友:
不是IO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板子,换过一样的IO也不行,

网友:
主板结是运行着突然掉电,还是停在自检界面,然后提示十五秒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