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 屏闪动

楼主(2009-10-05):
COMPAQ V3000 v3261TU 版号是: 48.4F 501.051 05232-5 这个本本开机后画面闪烁 不是高压不良,我把屏拿到比的本上用时好的!可以排除屏本身和高雅的问题 ,这样一来故障还在主板上 这个是集成显卡 问题比较迷茫啊 请高手指教解决方法
显卡
解决方法

网友:
集成显卡,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不闪

网友:
查查几组屏幕接口对地阻值一样吗?

网友:
小心不太可能是显卡问题NV——6150是好的看看旁路吧!接口的地方多加小心!
另外错字少打一点,要不是我这样的高手仔细看的话,那个哥们能令会啊!
忠言逆耳啊!

网友:
怎么闪的,主要看现象,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感谢大家批评指正!接受!不过这个本本放弃了!我修本本是业余的!不敢扩大故障范围,移交给专业同行了。很想去基地学习的,但是一直比较忙,有没有热情的人帮忙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