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今天借了一台老海信电脑,客户要加内存,原机为128M,要加256M,可加上后就不运行了,但都是任何一条都可以运行,后来加上两条128M的居然可以运行了,能正常进入桌面,但运行一会就死机,请教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桌面

网友:
请问LZ什么板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和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2009-12-19):
试了许多内存,都是如此!

网友:
第一槽尽量用单面的内存兼容性好一点

网友:
应该是主板和内存兼容问题,你如果只上一根128的内存肯定都可以运行而且不会死机吧。你的内存应该是两个缺口的SDRAM的吧。老古董了,直接换了,配台新的DDR2都才一千多,显示器在外哈。呵呵

网友:
你就是加上一个128M 的内存也是一样很慢,可能只是好那么一丝丝。你是SD内存,换成两个512的更不可能了,所以快不了,治标不治本啊,只有重新配新机了哈。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了~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用两个一样的品牌条试下,比如,金士顿的,

网友:
有些机子要求严格,我也觉得是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