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液晶屏坏

楼主(2009-10-05):
请问如何判别液晶屏坏

网友:
最牛的回答就是你判断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同样的好的显示器做交换测试,用点屏的方法比较困难。

网友:
你用屏点一下就可以确定了呀

网友:
可以刷一下数据版

网友:
用通用板试就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