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问题

楼主(2009-10-05):
客户一台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为661FX-M7,第一次开机能用很长时间,之后重启几秒之后就自动关机。我进入CMOS里,一看CPU温度都八十多度,但是我清理了风扇,自动关机之后立即摘掉风扇,用手摸CPU,发现温度并不高;进入系统用EVEREST测试温度,发现CPU温度出奇的低,只有十几度,比室温还低,但是AUX却显示七八十度,请各位高手看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在线等!

网友:
我也碰到一次。建议你拿下CPU看看针脚有无赃物~!~~我上次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温度传感器

网友:
CPU风扇供电12V电压低了。有个小三极管坏了。直接用锡连过来。改成12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CPU温度感应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