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手头有昂达945GCT帮一下

楼主(2009-10-05):
手头有一块昂达945GCT的主板,开机三秒后掉电,在查CPU供电管都没问题,再查IC  ISL6566的时候无意发现该IC9脚的一个贴片电阻不见,请各位手头有这种板的帮帮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的。

网友:
先别急,等我回去看看家里有没有此类主板

网友:
好呀,那就拜托了,我在线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这里是昂达945GCS,旁边IC是ISL6566,电阻代号RV13,阻值是103也就是10K。下面是图片,自己再对比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了,是的,就是RV13。我吃完饭马上去装上看看怎么样。

网友:
回来报告一下,装上RV13后,开机能跑码了(没装上的时候是不会跑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装上原机来的420(1。6)CPU跑到45就掉电了,装上356(3。33)的CPU能检测过内存(有嘀的一声),但是内存一过也就掉电了。装上347(3。06)不跑码,大约三秒左右就掉电。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我的主机是昂达那种缩水的945GCT  REV1。00,也就是CPU供电的场管只有三相六颗。补充一点,在不插4口的12V供电的时候就不掉电了。

网友:
有可能时间CPU的供电部分
或者桥空焊
前几天遇到过单桥的桥空焊跑一半掉电,跑完掉电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插4口12V的时候不掉电。换主板。

网友:
回来报告一下,装上RV13后,开机能跑码了(没装上的时候是不会跑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装上原机来的420(1。6)CPU跑到45就掉电了,装上356(3。33)的CPU能检测过内存(有嘀的一声),但是内存一过也就掉电了。装上 ...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CPU风扇,要那种COMS能侦察到转速的风扇,上次碰到一样的问题,换风扇就解决了,晕了我半个多小时。

网友:
彩云
的东西平实而又实用,说真的修板子高深的还真不懂,有时候往往都是小技巧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插4口12V的时候不掉电。换主板。
引用 网友B:
[/qu
回答问题真是干净利落  不愧是主板级维修

网友:
最近自己电脑好像有病毒,发表回复的时候,两个两个一蹦出去。其实维修主板有些小问题,维修员疏忽了,775构架的主板,风扇没装好或没压紧也会上电就掉。还有一款比较差的风扇散热器,费了半天劲装上去,主板变形厉害,时间长了引起CPU座子或BGA芯片脱焊等。维修员都要仔细加细心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