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EFORCE 6100AM2 板子问题

楼主(2009-10-05):
今天朋友拿了个映泰 GEFORCE 6100AM2 板子开机FF。。。上负载查时钟200M  0v 电源PG  1.69v  VTT电压 1.02v  系统复位 1.69v  PLL电压 2.65  CPU内核电压  1.43v  串行总线电压 1.22v
PCI   时钟33m   1.68v  复位 3.3v  帧信号 3.38v

问题查内存假负载的时候。。开机居然会烧假负载的引脚。。。第一个查DIMMB1槽 烧了假负载的79和198脚。。把负载插到DIMMA2上又烧掉了67脚。。我晕。不敢再查。。这是什么问题??插真CPU又不跑码的。。只是FF。。。

网友:
像这种板基本是北桥空焊的多,你压下看下

网友:
这个板子空焊的  你说的烧着两个脚  你最一下线  也有可能查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哦。。空焊。只要北桥+焊一下试试,。楼上说的看不怎么明白。。。是叫我查下烧的那几个脚的线路吗??跑下线路是不是??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就是这个板子 刚好过保.嘻嘻...  保修过一次.也是北桥问题 NV的芯片组 也分南北桥.上回就是北桥虚汗才去保修的 也看过资料返修率非常高..

网友:
哦。原来如此。。。版主怎么也用这个板子。。呵呵。。那就不研究了。。下次有机会一起加焊下。。谢谢楼上的朋友。。。有空大家来丽水玩哈。。。。我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