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M2主板

楼主(2009-10-05):
刚修一块945主板通电不跑码,主板各路电压均正常。每次用镊子碰南桥晶振可以正常显示,晶振和两个调谐电容106电阻都换了,故障一样。望那位老师指点一下怎么修,谢谢

网友:
碰一下32.768晶振就可以开机还是可以显示跑马?

网友:
碰一下32.768晶振可以显示,显示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电池换。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晶振还是坏的    在 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