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05):
我今天接到一快技嘉的GA-8I848P-G的主板 。
现象是供电都正常。诊断卡从C1-01就不动了
BIOS我也刷过了  I/O 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
还请那位高手出哈高招  在这里谢了

网友:
内存总线是否断线,压下北桥看看是否可以跑马~~北桥坏了

网友:
考虑换一下内存,,实在不行直接北桥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还得考虑时钟,1PIN上拉电压,和9192. 2条系统管理信号

网友:
供电正常还得考录时钟,

网友:
兄弟 C1 这个问题就检查内存就好了 不用那么负责的换IO 还刷BIOS,
首先换个确认好的内存,若还不行就用刷子清理下内存插槽;最好还是测试内存的主供电和辅助供电以及6个时钟信号角是不是都正常,板子短线或北桥坏的几率很小的,忽略不计 呵呵。加油哦

网友:
是阿C1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换I/O干吗

网友:
用另外一条内存代换一下。

网友:
0外观检查,放电。
1换内存
2查内存供电,VRED,VCC_SPD,VTT_DDR
3查内存时钟
4查SMBUS
5打值数据线地址线
6刷BIOS
7喇叭不报警----南桥,报警-----北桥。

网友:
能开机,就不错了,既然内存不过,你重点检测内存的各大供电,1.25 2.5

网友:
这快板被我考北桥考坏了  本来这快板是有铅的 我不小心选了无铅的   直接短路了

网友:
兄弟呀,你胆子够大的,但心不够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