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743DF显示器"三无"

楼主(2009-10-05):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的743DF显示器故障为:按开关没有反应,打开壳测量大滤波有300V,DP104C的三脚只有15V,这台显示器别人修过,EEPROM被焊过,我装EEPROM焊下重新焊上可以开机显示,而且一切都很正常.关机等会再试又开不了机.将DP104CR换成DP904C也是不行,不能开机.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了,哪位修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300V电路有问题,有保护的,仔细查周围元件。先不通电,万用表何在?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EEPROM处的供电不对,换了一个7805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