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如题,硬盘平放时(电路板在下面),主板可以识别并出现WINDOWS启动画面,但不久死机;当硬盘翻过来(电路板在上面),主板走到LOGO处就定住了,COMS也进不了,这个是什么回事呀各位
Windows

网友:
把电路板拆下,清理接触点试试

网友(2009-11-10):
肯定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听听声音,有条件找个usb转接卡试试,先拆了电路板,清洗一下,再不行加焊一下,应该是硬件的毛病

网友:
硬盘坏道多了,要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