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英661gx-m7不走码思路

楼主(2009-10-05):
CPU有1.5V电压,更换CPU无效。内存,北桥,AGP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按压CPU和北桥无效。请教再如何确诊故障所在?

网友:
有查过时钟 复位吗??

网友:
压下CPU座,看是否跑。

网友:
查VCCVID是否产生电压

网友:
楼主查一下全板的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
如果CPURST#都好的。就查查BIOS的工作条件。然后看看CPU灯座是否都亮 。。没有工具就别修了

网友:
假负载灯全亮。整板有时钟,有复位。但发现假负载上有个PWRGD电压为0.2V,测试好板是1.2V。经打阻此脚与好板一样。请问此信号来自北桥还是电源芯片?如何找到故障点?

网友(2009-12-13):
是北桥么?

网友:
电压如果正常就CPU座

网友:
我先也遇到同样的板同样故障。  还没有修好。同样求助!!
洗耳恭听

网友:
精英的主板CPU容易虚焊,此是通病

网友:
上真U电感是不是1。67伏左右,下U就是0。5伏左右。我座也做了,U,也换了,就是不跑码,我都修了一周了,还没找出结果来。我的主板661MX-M7 ,775针的。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