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管的高压板直接接2根灯管上去··《要怎么接?

楼主(2009-10-05):
请求指点下;4灯管的高压板怎么样改成2条灯管用;《不换高压板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接反馈端因为有时候没有配件什么的时候 ··可以改下··
··················请求了解的兄弟们指点下哦;;谢谢··

                   反馈端是那条线路;;?

网友:
应该 直接把它的另外不用的两个短了就行了
         高压板是两组高压供电啊

网友:
把不用的那组断开。。把反馈检测那组断开或是接电容到地。。反馈电路一般由高压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至于是那个脚。。得要看是那个型号的芯片啦。。

网友:
直接把另两端短路吧!

网友:
那位大哥能解释详细点吗?小弟没听明白,就是在没用的灯管插座上接一个电容上去???还有就是直接短接应该没用吧,???反馈那组要怎么断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不是很危险;;;高压脚短路;;  还是不是很明白各位说的;;;希望有更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