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GF7300 GS加焊后无电压(有图)

楼主(2009-10-05):
如题,刚送来时偶尔还能点亮,确定为GPU有虚焊后(按压法),对GPU进行加焊,现在倒好,完全黑了,GPU主供电和显存供电都为0V了,两组供电都是用SC2621S两个IC控制,下面有它的资料,请问一下大家,SC2621哪个脚是开启信号脚,我应如何进行检修,谢谢!

网友:
先用电阻法,再用电压法

网友:
确定 核心有无加焊短路?
先把核心电压修来  显存电压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压了?才没显示。 可能是GPU压坏了,

网友:
如果有锡炉,加松香水之后坐一下加焊,之后试试

网友:
先用电阻发测GPU有没有短路!然后在考虑下一步

网友:
GPU的问题比较大,不用想别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显卡,故障是装驱动没事,一装驱动进入系统的黑屏了!!!

网友:
这个GPU问题大了

网友:
都变色了,8成焊死了

网友:
我用自己土制的BGA做的加焊,现在我把GPU拆下来了,用二极管档打了一下GPU上的供电脚和GND脚的阻值=0.002V(胜利VC97的表),GPU挂了

网友:
没有焊到位!

工具 时间 温度 压力!

要精准 都要定好!

网友:
请问下哪里有GPU的电路图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