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10-05):
V星主板不触发,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先谢过

网友:
查主板有无短路,查触发电路

网友(2009-12-01):
把情况说的详细一点,这样怎么分析问题,

网友:
看电池有没有2.5V以上电压,量32.768晶振有没有起振,量COMS跳线有没有2.5V以上电压,量pci A14脚有没有输放电压,电压够不够,量下触发开关有没有2.5V以上电压。都是正常的话,就要看你是什么的触发形式了.

网友:
有没有V星专用芯片,也可能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