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功率校正变压器烧糊了(有图)

楼主(2009-10-05):
如图,请问一下各位,电源里的这个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可以随便代换吗?我用别的电源上折了一个换上了,但还是不能用,5VSB正常,7500B第12脚VCC只有12.1V(可疑),用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轻动一下就停了,没电压输出,开关管和三个二极管都测过,是好的,郁闷ING

网友:
这电源可真干净,杂牌没有修的必要,航嘉,长城还可以考虑下

网友:
是的啊,杂牌电源真正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电感不合适。

网友:
还是有别的问题没修好,这个电感取消都还可以正常工作,不信可以找个好的电源拆下电感试试

网友:
首先这个不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这个杂牌电源还不舍得用这种补品。这是一个蓄能电感,原来的电感明显烧焦了,所有输出端的整流管都要查。换电感要注意-5v、-12v的接法,相对于+5v+12v是反接的,自己好好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焊在反面啊?到时你怎么装回去呢?

网友:
还要注意一下2个大电容是否已经变质,变质的电容也是带不起设备,转一下就停

网友:
我换过长城的  换电感最好和以前的圈数一样  但现在可能还有短路啊  这样的问题要有时间慢慢研究了

网友:
电感在某些电路也是有正负  你在反面接有用 再接回正面就不一定有用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种电源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用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轻动一下就停了,你还是先检查一下输出端的各路整流电路有没问题吧

网友:
我换过几个都没什么问题,但要注意一下  —5V    —12V的接法。 你现在的电源应该还有其它的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 电源 电路 太简化!
一级EMI 和 二级EMI都 减了!
电容 也简化!
。。。。。。
"用短接绿线和地,风扇轻动一下就停了"
表示 有短路!

两个电源管理集成IC-要检测 是否良好!

网友:
两个电源管理集成IC都换过了

网友:
请问楼主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两天没空去研究了,有时间再说吧

网友(2010-03-11):
这个电感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