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里这个是什么东西?(有图)

楼主(2009-10-05):
一般好点的电源都有,差些的就没有,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
滤波电感,大电流时比电容好。还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劣质电源是直接一根导线,加上铁片或石头,量一下应该是导通的,一般不会坏的,这东西不插电源不工作。

网友:
也见过不插也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吧,也有净化电源的作用

网友:
被动PFC电感。

网友:
楼上所说是正解

网友:
是串在高压端滤波用的吧 现在的杂牌里面也有 不过就是一根导线 有的在线路板上两个线头直接就是一个焊点
真不知这样做起啥作用

网友:
这个东西是骗人的。有的是内部直接短路;有的是开路,靠板上的跳线短路。总之是做摆设的所谓被动PFC电感。

网友:
功率因数校正的。意思就是:在电网电压的最高值时,存储电能。在电网电压降到一定值的时候放出电能

网友:
电感  好电源都有这东西的,我修电源的是时候都是直接用导线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