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冷静王 求助

楼主(2009-10-05):
    航嘉冷静王电源,脱机 短接绿-黑线,能启动,量各电压正常.接上主板后不能启动,(用另一电源能正常启动,已确定不是主板问题),接上主板用一小段线短接绿线后.然后把短接线移开,又能够启动.关机再启动都没问题.把电源插头拔下,再接上又不能启动.电源管理蕊片是KA7500B+LM339.我都已换过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容已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已解决,多谢2楼指教,原来真是+5VSB电容问题.我第一次换的是折机来的元件,第二次换的是新买来的元件.第二次换好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