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用win7多久了?

楼主(2009-10-05):
vista我用了一年半,
win7一开始用到现在!
好用不?
为了装V更快,我还做了阵列!后来用7时,又拆了呵呵

网友:
用了几天,做试验的

网友:
win7用着不是太爽
一些软件不兼容
所以装了双系统
大多用XP!!!

网友(2009-11-26):
用了一天,不好用,不兼容。昨晚就换了

网友:
不好用,不过个人觉得画面好看

网友:
配置低用XP

网友:
还没有试用~主要是驱动不稳定

网友:
实在不好用,装了两次都换回XP了,就是画面还是好看

网友:
刚刚下了windows7的安装盘,准备用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装了两次,不好用,可能是还不习惯

网友:
我还在用XP,感觉7还不成熟。。。。

网友:
用了3天 就换回XP了

网友:
xp大家都用习惯了,而且市面上的软件xp兼容性相当相当好

网友:
我用了半小时,刚好装好WIN7就有个客户来刻盘,客户说要刻ACD,WIN7自带CD跟DVD刻录,但没有VCD,只好装个会声会影,但是不兼容,我马上就把WIN7咔嚓掉了,都还没真正用过啦,呵呵

网友:
我今天刚装上试试怎么样.

网友:
6月份开始用的,一个字“爽”比起Vista好用多了,未来Windows 7一定会取代xp,暂时没用过64位的,32位的没发现软硬件兼容问题,而且中毒机率大大下降了!

网友:
我前前后后 转了3次 最后还是装回XP了
主要是WIN 7还不习惯

网友:
用了2周,不太舒服

网友:
开始用到现在 用的64位 系统 上8G内存 感觉还不错 驱动什么的 基本都跟上来了 实在找不到可以用VISTA的驱动 一般也能用

网友:
用了半个月   又换XP了

网友:
WIN7用了有两三个月了。。还可以。。可能是有些软件不兼容吧。。我用WIN7一般也只是看看网页。。
真正用还是用的WINXP

网友:
半个月 感觉不是很好 开始用的64位的 很多东西都用不了 现在换成32位的 还是一样 只是比64位的强一些

网友:
用了,两个月了,觉得不错,比V好多少~

网友:
从泄漏开始就在使用win7系统
双系统 XP+win7 兼容性还行,不过跟部分软件还是有些问题
32位目前在使用
64位也用过兼容性是不是很好,不过基本不中毒

网友:
看着比较好,就是一些软件不兼容

网友(2010-04-24):
用了半年有多了,感觉使用起来还是可以的,但兼容性有待提高,一般装不了的软件都可以更改兼容性就可以安装。

网友:
VISTA用了3天,win7用了3小时,
软件方面都兼容性不好,游戏也是,一些网游玩不了,3天是体验新视觉,3小时又给骗了。

网友A:
用了几天 试机

网友:
从09年底开始用WIN7,补丁少,兼容不够好,有很多软件都不能用,还有教学光盘也是,所以又装了双系统,在win7下用不了的,就跑到xp下用

网友:
应用软件跟不上 很多游戏装不上 原来装了不少台机子出去 客户反应 现在又XP了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