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HP DV1000机器,故障现象是:插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我换了声卡、功放、耳机口等相关的东西,还是没有好。然后我在论坛找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很多朋友都说是功放旁边的
三极管
,型号是TO5,PNP的,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这三极管,如果有哪位高手修过此问题,或者是知道这个三极管位置的请告知小弟。在此感谢!
注:如知道这个三极管详细位置的请详细说明。感激!!
求助

网友:
是945芯片组的那款!

网友:
耳机接口附近 很明显的 手上没料板 但那个管子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DV1000的机器,先是显卡问题,修好显卡后,喇叭没声音。跟楼主一样换了声卡、功放,喇叭、耳机口等相关的东西, 后来重新装了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版主。耳机口没有什么三极管啊?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吧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显卡问题弄完后发现没有声音.不过我插拨了喇叭线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