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9-10-05):
一快主板鼠标 键盘 不好用测电压都没有5V,测电感正常  但电感没有电压 ,但我把电感拆下来发现电感输入端有5V ,但按上去就没5V,于是怀疑后级短路的地方 把电压给拉地了,该拆了 都拆了还是没电压.该怎么修啊.

网友:
测对地电阻

网友:
4pin 是5V 或者是5VSB
主要测试1和5的 对地阻值  600左右,  相差不大
实在不行 直接 干掉4个排容组

网友:
如果电容 电阻 电感 都排除了。
你就要考虑 IO 或者南桥了

网友:
这样的话,外围的排容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排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供电没有应该检测4脚连接的供电部分的元器件,认真跑一下线路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测对地电阻,实在不就直接测试主板。

网友:
有的板键鼠用的5V是用跳线来切换供电的。跳线时间长了会氧化造成不通的。

网友:
接口里面短路了,换个接口

网友:
如果电容 电阻 电感 都排除了。
你就要考虑 IO 或者南桥了
  也有接口短路 和 USB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