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7怪问题

楼主(2009-10-05):
今天接到一台107S7开机显示正常。但用1024X768可以用一切正常。用1280X1024不行。中间亮舜间有条坚线就黑屏。客户说他之前都可以用的。

网友:
17CRT不都是上1204的吗?  很少见上1280的

网友:
是一般的人都不用的。但有些人要用的。如果要显示多一点。或字小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场电路芯片不良了,场电路的其他元件也要检查了,有点难度。仔细的查,当是研究吧。

网友:
可能是S校正电容部分有问题,要仔细检查各个场效应管及行的相关电路.

网友:
场电路的问题   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
查S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