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的管子很发热

楼主(2009-10-05):
今天就接到两台网吧机,主板是UP9PLN V2,不工作明显发现给北桥供电的2003的管子烧黄了,吹下来换一个同样的上去开机主板跑马了,用手摸了一下管子很烫手,然后把旁边的W83320G芯片也换了也是不行,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不会是北桥不行了呢?

网友:
你修这个主板,我觉得 你应该,先测量供电吧! 这样 才好判断,直接换零件。不太妥当

网友:
供电的管子是坏的

网友:
今天就接到两台网吧机,主板是UP9PLN V2,不工作明显发现给北桥供电的2003的管子烧黄了,吹下来换一个同样的上去开机主板跑马了,用手摸了一下管子很烫手,然后把旁边的W83320G芯片也换了也是不行,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
引用 网友A:

很多是缺陷的,本来就是很汤!怎么换的不行,你、最好是加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发热的换也不好使  是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