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X主板刷BLOS失败

楼主(2009-10-05):
一块华硕P4P800主板开机跑41  判断BLOS问题
从官方网站上下载BLOS用编程器写程序后主板不自检了
又下载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能跑码自检
急急急
请问高手们是不是这种板子刷BLOS有特殊方法    BLOS芯片型号SST49LF003A
谢谢

网友:
384   好像要调一下  2000    忘记在哪项里面了  基本里面有贴的  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华硕的主板,跑41不一定就是坏的, 有可能是好的。 以前老师讲过,我想不起来了,
你刷BIOS 第一件事情 就是 备份原来的 程序。
然后在刷,  这样即使 坏了, 也能复原!
有好多 人 都容易忘记,     看似一个小小的毛病,主板越修 越麻烦

网友:
SST49LF003A
的BIOS建议楼主不要刷,这样的BIOS刷了之后主板就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 是三M的,文件是384KB,用580U刷的时候,选择器件之后,它就提示你文件的起始缓冲区有问题,只需要将文件的缓冲区起始地址,改为0X20000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打错了  基地里面有这样的贴

网友:
003的bios不敢刷啊  我弄了几个 都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