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ZM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09-10-05):
我的技嘉945主板点不亮,偶尔可以点亮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但关机后几秒钟就会自动开机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搂主的比我上次遇到的更特殊一点点,上次我遇到一块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后几秒钟也会自动开机的,和客户说主板拆下来检测维修,却被客户拒绝了~~ (后来才知道是抱去保修了~)
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2009-11-05):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IO那边的问题

网友:
31.578不起   没有0.几的电

网友:
应该有可能是电源插座14脚的三极管坏了.它是控制开机,但是I/O也不会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