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问题吗?

楼主(2009-10-05):
打内存AD阻值正常,打PCI-E对地阻值有一半是1,有一半是347,是北桥问题吗?
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内存槽子问题或者北桥空了。

网友:
如果你打的阻值是PCI-E前电容通桥那边的阻值的话那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打桥那边的对地阻值,PCI-E连接桥边的对地阻值都是347,而PCI-E对边的是1,不是桥问题吗?内存AD线对地阻值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