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无待机电流 急!!!!

楼主(2009-10-05):
同行送来,说客户给他不亮 能加电,现在他换个 1631没有待机了。。。
我接过一看1631竟然给上倒了。。。。换回后仍无待机 查22脚 无电换10欧电阻
有电了 但是23总控制没有 TB也没发出3.3 57 34有总供电。我估计现在只要把
1631的23总控制3.3V修出来估计问题就能好解决一点 但是我是新手有些东西还是搞不太懂 这个23脚总控制到底需要什么呢?是不是TB满足了23就出来了,要是这样的话
那个大哥能告诉我怎么让TB满足~~谢谢高手们提意见

网友:
查下VCC3SW的电压有没?及pmh4的24pin,查D49、Q60的2脚。即可判断了。

网友:
先确保1631没有问题,再换TB,保证TB没问题,再慢慢查图纸,跑电路————这是我的思路

网友:
我 TB PMH4 1631 都是好的全都换了 估计就是哪个小元件坏了 郁闷中啊

网友:
TB 52 也就是PMH424脚无电 D49 Q60都换了还是没待机真搞不懂版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网友:
TB 52 PMH4 24脚无电 D49 Q60换了  1631 TB PMH4 都是好的
到我手里我查到1631换倒了 然后正过来发现1631 22脚的 10欧电阻断了 F12断了就是3806左边那个
保险断了。大家有意见就提给我点思路 真想修好它

网友:
不是让你换D49及Q60,是让你查下他前面的电路,有没有电压,电压是多少,因D49前面的电路有温控部分检测,还有就是VCC3SW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VCC3SW没出来~不就是TB59脚发出到吗?

网友:
D49 Q60 个引脚都没电压 TB 57 34有15.7的主供电

网友:
有几个电容坏了。

网友:
小俊哥能告诉下小弟哪几个电容啊~~~罒都要哭啦~~~

网友:
VCC3SW的 3.3 现在出来了但是1631的22脚主供电怎么没啦0.67V?

网友:
插电的时候有主供电16V给1631 22脚但是没有vcc3sw 测量一会居然有vcc3sw了 但是1631的22脚主供电
拉低1V左右。1845的主供电也是这样。
给点意见吧。

网友:
量22脚对地阻值,再看下保护隔离到了没,

网友:
PMH4  73为什么发出3.3V高电平呢?正常应该是低。。。。迷糊啊

网友:
先查TB的供电,它的供电是16V通过一个稳压器转换而来的,这个东西像个三极管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没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特别是迎新还给了图。但是还是没修好,客户今天把机器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