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s测试结果

楼主(2009-10-05):
用mats4 测试七彩虹gf440 64m的显卡   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o errors
fbd [31:0] 0
fbd [63:32]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s count:0
wriet error  count:0
unkonw error count:0

这块显卡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开机就出现线条。请教高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没有问题,可有时用着有问题,有可能是GPU虚焊了吧

网友:
谢谢你了,我是新手,刚开始学的

网友:
等花的时候再测
结果说明没测出问题来

网友:
如果光看结果表示没有错误位
多用用看看是否花屏,先跑个3D

网友:
440的很少有GPU虚焊问题

网友:
结果没出错,LS说的正确

网友:
受热虚焊现象的

网友:
加焊显存 这种显存好焊

网友:
楼上说的也对 很有可能是虚焊,或电阻变质

网友(2010-01-31):
两块8400GS TC512M 的显卡,一块可以正常使用,一块则开机花屏(花的很厉害)。 用MATS检测结果如下:
花屏的显卡: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D[ 31:  0]      7995050     42442690      7987299     42444349            0
FBD[ 63: 32]     14771419     33088109     14766367     3308598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45520135
Write   Error Count: 151061135
Unknown Error Count: 0
不花屏的显卡: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D[ 31:  0]      2213295     35955883      2215572     35951773            0
FBD[ 63: 32]     11004662     32596082     11007736     3257885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26441265
Write   Error Count: 137082588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块不花屏的显卡用的时候常死机。
帮看一下测试结果,谢过,已经准备报名远程培训了, 不过得年后才可以学了,真是着急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