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d845epi d845gvsr主板故障

楼主(2009-10-05):
这块主板我拿来时要以开机,就是开机后进入WINDOWS前超慢。
我清理下机箱的灰土后,安装主板到机箱第一次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
用诊断卡测试出:E9 E6 EA处循环跳变,无显示输出,无声音报警;拿下内存条显示代码E1,有3声长鸣报警声.
我到网上查后是BIOS的问题,可是我重新刷了BIOS后,把BIOS跳线设置到2-3脚配置模式,开机后直接进入BIOS页面。设置完后,提示:关机后把跳线设置到正常位置。

可是我设置到正常位置后,开机跑码到D6-D5就不动了。不插内存跑码E1,有3声长鸣报警声。插上内存后还是跑码D6-D5。

这块主板的BOIS没有焊BIOS座子。撤BIOS不方便。
哪位有这板主板的BIOS,可以用编程器写入的BIN格式的BIOS?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解决方法:用编程器刷INTEL D845GVSR 主板一定要刷带集成显卡的BIOS才可以。

已经好了。用编程器刷主板BIOS,如果芯片是焊接到主板上的就太不方便了。

如果能进入WINDOWS系统下刷的方法都会。
顺便问下如何刷在DOS下刷有问题的主板BIOS?

网友:
就算是有问题的BIOS。要在DOS刷,确保条件,BIOS初始基本模块要正常,也就是软驱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判断方法:接上软驱,开机,一会就软驱灯就会亮一下,如果不亮,说明没有读取软驱,不能刷新,怎么做DOS刷BIOS的软盘就不用说了噻............

网友: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好象刷过一次华硕的P800-TXE主板。

网友(2009-11-16):
还是BIOS问题啊,  刚有一个同型号主板 也是这样样子
看来还是需要重新刷一遍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