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时一个点上有两颗锡珠做BGA会出现短路吗?

楼主(2009-10-05):
最近才开始接触植球,所谓磨刀不误砍材工,植球之前在论坛上面看了不少前辈们发的关于植球经验的帖子,深受启发,经过一番准备开始植球,开始做的几个焊油涂得有点少都没沾住锡球,风枪一吹就滚。。。。,经过几次练习后,锡珠是沾住了,但是在用风枪吹的时候还是有一两处的两颗锡珠会融到一起,变成一个点上两颗锡珠的锡,而另一个点上没有锡珠,这时我就在没锡珠的点上重新加上一颗锡珠,由于现在都是用坏的南北桥做的练习,想问问在那个有两颗锡珠融的点上要是做BGA会不会发生短路?

网友:
很危险,不过也有可以不会,桥一般都用0。76的珠!

网友:
像连珠你就在在锡珠未凝固前用镊子夹住然后等一会夹这儿就下来了。。这个得多练习。还有补珠。。

网友:
用基地的小网,带网做方便快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精细活啊,有时分开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还会不小心碰到旁边的,我有点怀疑植球做多了视力都会下降

网友:
就是,用基地的小网,能带网加热的,速度会快很多哦!~

网友:
得跟领导沟通沟通拨点资金来买了

网友:
用烙铁把两颗连珠的焊掉再补个锡珠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植珠是比较轻松,我觉得做北桥才比较吃力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显卡做的,还想请问下锡珠用多大的怎么判断啊?

网友(2009-11-20):
你这相当于加大了锡珠直径,当其他标准珠化了贴住时,这个加大的会变粗,一不小心短路了。如果不变粗,其它的变细,不稳定。

网友:
基本上看焊盘的大小就能确定用多大的珠子了。 多看几次,应该可以看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