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D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10-05):
拿到手里发现网卡 IO 都被焊过。焊得歪歪扭扭的,看了一下没连脚的,先打了一下值,没短路。看着IO和网卡不舒服,于是拆下来重新焊了一下

下面就是重新焊过后的

焊好后上电,发现测试卡3.3VSB正常,1.5VSB 也正常。就点开关,不触发。

按着触发条件检修,先查COMS跳帽处电压,电压为0.05V不正常。为了确保不是后面给拉低,把跳帽拔下来就测第一针也是一样。

跑线发现跳帽一针直接连一肖特二极管电路图如下:

测二极管3.3VSB输入端 电压正常【不要被表上的4.15V吓到了。表没电了,所以....】

顺便也测了一下电池这边输入端发现无电压。

直接换了102电阻和二极管后,上电准备测电压,只见二极管处一阵烟飘起,马上拔掉电源,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要嘛是二极管有问题,要嘛后级有严重短路。二极是换上去前量过了是好的,排除了二极管问题,那只能是后级有短路了。因为VBAT电压一般只给SB和IO,首先摸IO【因为IO无散热片方便】。发现烫。为了判断是否是IO引起烧二极管,拆下IO。焊盘处理干净后。再换上好的二极管后测电压【IO没装】,COMS3.3V电压有了

现在说明问题出在IO这一块了,于是在没有装IO的情况下测了一下IO VBAT焊盘的电压发现为OV【板上IO为IT8718F-S】,但是此IO 69脚就为VBAT啊,于是就打此脚的值,发现为无穷大。【郁闷】。想跑一下线路,仔细观察了一下此脚线路,发现没有线相连,是空的。开始怀疑是不是这板是不是这个IO芯片了。为了确认,于是开始跑开机电路,发现开机针进入的不是75脚,而是68脚。从而断定此板IO型号为83627系列。于是去百度大叔和GG老爹那里找图片,都不清晰,看不清楚IO型号。只看得见IO 厂家标志为铜色的。铜色的83627 IO一般为THF THG EHG这些,不管这么多随便搞了一个THG的换上去,COMS电压也正常了 IO也不发烫了,于是点开关。一样不触发。觉得应该不是此IO。于是去群里面问朋友,一个广东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张高清图片。看见型号为83627EHG,马上换上此IO,触发。OK 开机跑码显示,此板修复。

网友:
很好的典范!很好的实例。

网友:
IO 竟然被人掉了包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图片错了吧!怎么BAT直接连SB,是这样的话要跳先都没用

网友:
谢谢 楼主的范例。。图文并貌对新手学修电脑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我很确定我跑出来的线路是这样的,CMOS跳线中间脚我没跑!

网友:
顶楼上的,是如此。图中画出的到南桥的是直接为南桥CMOS电路提供电压的一路,跳线中间脚也是到南桥,连接的则是南桥的RTC_RST#信号,此信号为低,则清除CMOS中保存的信息

网友:
我记得83627 THF THG EHG是互相可以代用的~~我用过

网友:
这个是个先机电路的经典维修了。

网友:
除了VIA芯片组的板子不通过IO开机,还有什么芯片组不通过IO开机?
这个单桥的板子应该是NVIDIA的,原来这种板子也通过IO开机。

网友:
这帖还以为是月饼发的呢
引用 网友A:

深得我的真传 。。。哈哈

网友:
电池的符号貌似画反了,原来好好的主板为什么要换I/O,和网卡,难道是原来的I/O坏掉了,修的人不懂才随便找个换上了,只能这样解释

网友:
一看IO的角就知道IO型号~~~~~~~牛人一个!能告诉我们怎么判断,或者判断的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教程太详细太好了。如果论坛里都是这样的图文教程对我们这些菜鸟就是福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虾,好板子会拿去修么?

网友:
此主板的维修,只要按照开机电路维修,一般都可以搞定!
先测他的工作条件,  COMS  电压, PS针脚(开机针,一般有个5V)
,IO 针脚的电压 上面有个朋友说, 那个错的IO 是怎么发现的!我来告诉你,一般只要是从 开机针,跑线,跑到IO的75脚!就可以确定是IT87系列。如果是 68脚 为 w83627系列.
上面说的IO 一般都是 常用的,也有可能 有特殊的
就像楼主  这个主板 就是 例子!
学习了

网友:
之前那个修板子的也太扯淡了点  还不如不装IO呢

网友:
芯片级维修其实很简单 之前修这个板子的是个典型的芯片级维修工程师 只知道换芯片 可能他从来就不看芯片上的字 LZ能修好这样的板子技术也不浅那 我看LZ应该是线路级维修真是佩服  能做到线路级 电阻级维修真是羡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虾,好板子会拿去修么?
引用 网友D:

    是呀,好板子谁会拿去修,发现一个问题,大家普遍语文不好,我表达不好,看的也没理解好,我们汉语博大精深,日常生活中说话,因为有重音,我们不难理解,可是怎么说就怎么写上去,往往会让人误解
   其实,学习电子,学的越深,就会发现自己越欠缺,看DATASHEET,发现绝大多数的英文单词不认识;看微分积分电路,发现数学好难,有次我在新华书店看一些数字集成电路的解释时,发现原来语文也没学好,那些一堆的连词堆在一起,都看糊涂了,看到后面的图才明白,所以,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呀

网友:
楼主不错,多我们新手维修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网友:
楼主好贴记在心里了以后遇到定能想起来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这种看走线就知道IC型号的功夫是要很熟练才行了

网友(2009-12-24):
IO芯片的输入输出脚位图很难找,常见的好说,LZ根据颜色判断IO芯片的型号太厉害了,羡慕

网友:
凤城师傅:我们不顶你都不行,希望以后多多关照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学习了,接到板子就该问下之前经过什么处理的啊,这点很重要哦。。。再说了观察也该有发现之前被修过。。。学习了

网友(2011-01-22):
看到凤哥的文章 迟钝了好久 清澈的思路 文笔的流畅 我以前听你说过 你发实例喜欢以图片说话! 以后向你学习!

网友(2012-01-26):
老师的真传啊。

网友:
单桥的搞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