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管座后开机白屏?

楼主(2009-10-06):
今天,客房送来一17CRT彩显,型号hofo1769OSD,故障是开机后好久才看到图像,这问题一般多为尾板管座造成,于是开壳换了管座,确认无误后,开机测试,白屏有回扫线,晕!又查,G1为-23V,G2为200V,灯丝6.3V,B+为63V, RGB也为0.怀疑视放IC LM2439T.查供电不正常,一电阻R266烧断.不知阻值,用120欧的换上,由于手上无IC的现货,未解决.

网友:
如果是钻石珑管的得注意了,其他的显像管我就不说了
钻石珑的管用普通管座得改脚位!

网友:
测量原管座脚位!看是否和新管座脚位相符丶IC可能没坏丶对视放板全面补焊丶R266两边接的是什么元件?有图请发出来;

网友:
我认为你不小心把管座焊错了。或焊时不小心连焊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出遇到过,不改还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