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的按重启才跳码

楼主(2009-10-06):
是一块清华同方机上的主板,各供电都正常,你要开机的时候马上按下重启键,才能跳码,不然直接什么都不跳,BIOS灯常亮。。。。我认为可能南桥有点问题,因为当我按住南桥的时候就能正常开机了,可怜的是我用风枪加焊了下南桥后,就按重启键也不跳了,能复位

我现在想问的是一般要按重启键才能跑码的是什么问题啊,是BIOS吗?

第二块板是双敏945的,一开始是CPU无供电,后我加焊了下座子就能正常跳了,而且能显示了,我以为就这样修好了,没想到更大的问题来了,它没有几秒钟就重启,一直重启后来重启的更快了,,我有点想不通了,是我没焊好???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一般要按重启键才能跑码的是什么问题啊--------复位电路,本来正常的主板点POWER时主板PW-OK就自动复位,主板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SB不良了。

网友:
很多东西你加焊后是不是有松香什么的啊!你要用洗板水洗干净再开机,遇到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
晶振接触不好或有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