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超级郁闷 不引导

楼主(2009-10-06):
一台T40 客户说摔了, 到手时屏碎了,  换屏能显示, 也进系统了。  客户说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 关机重启就不进系统了。过IBMlogo就什么都没有了灰屏。bios进不去。拆机加焊过显卡 ,北桥,换新的南桥,还是老样子。网卡拆掉了。还是不行。不能进BIOS,开机按esc 能看到自检。CRT+s能进网卡设置
就是不引导,灰屏光标也没有,光驱也不引导。修一个晚上了,发帖求助,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
硬盘换过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网友:
按ESC看看档在哪里。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这问题都是硬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