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windows后如何安装?

楼主(2009-10-06):
下载了Windows后,怎样安装?是否一定要刻到光盘上?我以前装都是从别人做好的光盘上装的。

网友:
下载下来应该是个ISO映像!是不能直接安装的,得需要一个虚拟光驱来协助完成,下载一个虚拟光驱,把映像放到虚拟光驱,重启,进入虚拟光驱操作!
也可以下载个ISO映像浏览器,把里面的GHO文件提起出来,从DOS启动GHOST,加载提取的GHOST文件就可以了,说的怎么详细都不会那就没的说了

网友:
想怎么装就怎么装呗... 方法很多的.

网友:
如果是ISO文件。也可以用最新版本的WINRAR软件打开,或解压缩。就得到了光盘上的内容。

网友:
你可以用ones刻录软件刻在光盘上安装 具体刻录方法是这样的

下载这个软件,(很小的)打开界面你会看见刻录常见映像,(左键点击)然后查找你下载的ISO系统文件(也就是你所谓的windows)然后直接刻录就好了,别的参数不用改。

你也可以把这ISO文件(你所谓的WINDOWS)解压,然后你能在解压的文件夹里找到Ghostxp。gho这个文件,把它复制到U盘或者是移动硬盘里面然后手动安装。(具体方法可在本论坛里面找手动安装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种安装方法,我所说的就是最长用的方法。

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把下载的系统文件ISO 刻录在光盘上 再用光盘启动 看说明来 就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