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720故障

楼主(2009-10-06):
我有一个优派vg720的液晶,拿过来,客户说是原来能亮一会,关了,在开,又能用会。可拿过来,是黑屏。开关也不起作用,指示灯也不亮。我把所有电压量了,很正常啊。以为是开关,量了,是好的。怀疑是屏,可屏我试了,也是好的。我换了高压板,还是黑屏。我量了电压,12v,很正常啊。电都供上了。没有跳变,驱动板电压也对啊。就是黑屏。一插屏线,就黑屏。我换上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原驱动板,是跳屏。我接上原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2025板,指示灯一直在红绿灯交替闪。我只有全换了,真是麻烦啊。郁闷,快研究了一天,幸亏没别的修的。要不丢人啊。

网友:
我有一个优派vg720的液晶,拿过来,客户说是原来能亮一会,关了,在开,又能用会。可拿过来,是黑屏。开关也不起作用,指示灯也不亮。我把所有电压量了,很正常啊。以为是开关,量了,是好的。怀疑是屏,可屏我试了, ...
引用 网友A:

再按以上的操作一次,记得用外置灯管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