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硅胶修复‘进水’南桥

楼主(2009-10-06):
有一845主板出现不触发故障。用表笔碰晶震有时可触发。换了多个晶震和谐振电容都不行。对南桥洗洗刷刷吹干后正常。过了一夜又出了这故障。又对南桥清洗,一夜后又坏了。反复几次,考虑南桥内部受潮。用高压硅胶将整个南桥密封,背面也密封。过了一夜没再发生故障。

网友:
楼主应该上BGA机器加焊南桥,这样早晚又会坏掉。

网友:
ji既然清洗过了还会出问题,密封也解决不了 ,真有问题,迟点也会出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必须加焊  要不然会还出问题

网友:
瞎凑合啊,猛人哦!

网友:
又过了一夜,还是好的。

网友:
这估计这样处理不行 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这样处理恐怕长时间开机就不行了,最好还是做一下南桥,要保险一点

网友:
对南桥洗洗刷刷吹干,出于什么原理吗?新手求教.

网友:
见过猛的还没见过这么猛的哈哈

网友:
都快1个月了,现在还是好的。实践证明,此方法可行。

要用防显像管打火用的高压硅胶。
先从板子背面涂硅胶,用吹风吹会儿。再正面涂,用吹风吹。注意吹完了要看南桥周围没气孔。

网友:
高压硅胶??用什么高压硅胶啊新手不懂的。请楼主讲解一下啊。一般加桥保险一些的。

网友:
我认同大家的看法,不从新做BGA。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过要是用物理来看问题的话,也很可能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 不错
修好了就是真理
不过个人认为这种办法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个人见解。

网友:
这么牛叉啊。  这方法挺少见的。  学习了,但干南桥技术不过关的话,好多人都不敢乱动

网友:
我感觉也不怎么好,最后能加焊南桥

网友:
楼主 真强 如果你那板子要卖给 客户 你打算怎么给他解释上面的 硅胶

网友:
下次再出现问题了准备怎么解决呢?这个硅胶固化了,清理起来麻烦了。外观上面肯定是打折了。这种做法给下次维修带来困难。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办法。。关键是楼主这么有心。过了一个月还回帖证明。

网友:
这样搞热量完全散不出,到了夏天怎么办?

网友:
这种硅胶叫704硅胶吧 固化了清理起来非常麻烦的 若再次出现问题,重做BGA都有问题

网友:
这种拿来自己用可以 拿给客户 谁要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没试过啊 真的可行吗 现在还很稳定吗

网友:
我觉得楼主也是巧合碰上了而已,

网友:
再想维修就麻烦了,弄成那样也不美观啊。

网友:
维修界的奇才。。

网友:
LZ此方法有新意 邓爷爷说的好:“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好猫 好猫

网友:
就是 防潮 防氧化!
温度低 可以!
就是不晓得 是否能 耐高温!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真是第一次见,思想丰富啊,这都想得到,,
再有问题你加下焊看看

网友:
吼。。。要是你自己卖的话这样修是卖不出去的,给客户的,估计很难接受哦。。。只有自己用喽。—

网友:
为什么洗过会好,过夜就不好了呢?不是受潮吧!!你在那个地方的呀?这么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