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问题

楼主(2009-10-06):
有一块映泰AM主板,每次开机自检时,就会出现花屏的现像,但进入到系统就不会了,显卡是集成的,换独立的显卡试了也是一样,请问一下大家是那的问题?

网友:
bios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了根内存,就好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质量不好,集成显卡花屏一般都是内存不好引起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缓存一般是从内存上划过来的  内存有问题会造成显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