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主板,走到“欢迎使用”时界面停止,不进系统。

楼主(2009-10-06):
硕泰克845主板,当开机时候,走到“欢迎使用”时候的界面就停止不走啦。不进系统,该怎么办呀?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太多了,有时系统时间过早也会停在这里

网友:
不是重装系统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往哪里查?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